ARM的ISP

楼主(2011-01-19):
ARM进行ISP烧录的时候,ISP的DSR\CTS是怎么变化的呢?
电平是多少?是不是电脑过来的这个,都应该是+-15V的电压呢?

楼主:
已焊板测试完了············

网友A:
RS232的标准电平是正负12V,DSR、CTS等都是232信号,现在232接口片往往采用单电源供电,这时的电平通常是正负两倍的Vcc。

网友B:
现在的一般是正负9`10v,也就是电源的2倍不到
电脑板卡出来的比较准确,因为是电脑的开关电源供电,可以达到正负12V。

楼主:
焊板测试发现,电压是+-12V的,PC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