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热水器外加一个控制器,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01-19):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这样搞,危险。
建议用过零触发光耦+双向可控硅。然后采用PWM去控制(当然分辨率是一个周期也就是20ms)。这种方式简单、安全,而且对电网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热水器是纯电阻性负载,容易弄。
2楼建议用过零触发光耦,使用过零触发的好处是对其它用电设备干扰较小。
不需要控制热水器功率的话,不必检测交流过零,这样电路较简单,单片机只需要定时即可。
1500W,电流不过7A,选择10A以上的晶闸管即可。

网友C:
去买一个定时插座吧,可定时开,定时关,50元左右.自已做还不够.

网友D:
或者买带定时开关的热水器。
定时插座一般是浙江慈溪产的,很便宜,我买过,才30多一点,功能很强大。
很久以前,差点去那个厂里干活,工资太低没有去。

楼主:
热水器是房东的,插电就烧,整天都开着很费电,可能要4-5度点。

一般只是早晨和晚上用,不洗澡的话,一般烧1个小时就用了,
如果要洗澡烧2个小时也就够了。

想偷懒,又想省电,就想到用单片机做一个定时的控制。

网友E:
花10块钱,换一个空调专用插座也就是了,自已做控制器,安全没法保障

网友F:
装个继电器.控制一下也无妨,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G:
用555定时器带个继电器来控制最简单,继电器用双刀型的,同时投切火线和零线,特别要注意触点要控制火线的入线端,且热水器要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