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开关电源输出滤波设计的疑问

楼主(2011-01-19):
目前小弟在学习一款成品电源,其中输入为150~285Vac,输出约为5.5V/2.5~3A的样子,纹波噪声50mV,电压精度5.4V~5.6V,开关频率为50KHz,其输出滤波应用CLC方式,前级的C由2个1200uF电容并联组成,L约为15uH,后级次为470uF。请问我该怎样计算这几个CLC的值?这些值是不是唯一的?以前看过伟林电源给出的CLC滤波公式,但是我怎么也算不出实际的应用值来,但是此电源应用却非常稳定,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望各位大侠多多赐教啊。

楼主:
没人回答吗?是不是觉得太简单的不知的回答啊?我实在没找到相关资料,而且找到的也计算不出,望各位帮帮我吧!

网友A:
是大于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滤波影响到环路参数,要注意

楼主:
伟林 能不能再把输出滤波各种电路参数的计算公式发下?我找不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蚂蚁提醒,这个我倒注意了,只是输出滤波一牵涉到电感就有点晕头,大学没学好啊,惭愧。

网友B:
CLC滤波,反馈取样点不同,环路参数不同

网友C:
S脉动系数,书上有,CLC叫RC-π型滤波.【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P507】
前面多加了一个C1是跟纹波有关系,一般的在负载电流大的时候一颗电解电容不够用(电解电容纹波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一看到,但是书上只是一个简单的图形,并无推导公式,这么多年没学了,脑子有点愚钝,并未推导出具体的L值以及C值,还望各位过路的留下只言片语开导一下我吧,谢了。

网友D:
实际上的两个问题:
1、要考虑到纹波电流的影响,如果有条件可以看一下纹波电流的RMS值,像3A种,电流还是很大的。根据这个电流值来选取合适的电容。像同是RUBYCON的电容,YXF,YXA,ZLH等系列同容量的电容,纹波电流值是有很大区别的。特别是高温场所,这个指标特别重要。一般小厂很少考量这方面,这也是有些电源用不到1年就坏的主要原因。
2、由于第一个电容的纹波电流的不同,造成ESR的不同,会影响环路响应,造成系统不稳定。要细调一下。

从上面两方面选完电容后,基本上纹波就很小了,根本不用按pi形滤波来算电容。

楼主:
那请问高工,按您的意思,中间的电感值可以随意选么?还是如何选择?电容我清楚纹波电流的影响,我这方面倒注意到了,一般现在我是这样做的,按照纹波电流选择第一个电容的容值,第二颗电容按前级电容的一半容值进行选择,就是不知道电感值如何选取,呵呵还望赐教,谢谢。
实际上的两个问题:
1、要考虑到纹波电流的影响,如果有条件可以看一下纹波电流的RMS值,像3A种,电流还是很大的。根据这个电流值来选取合适的电容。像同是RUBYCON的电容,YXF,YXA,ZLH等系列同容量的电容,纹波电流 ...
引用 网友D:

网友B:
不可随意选择,至少CLC的固有振荡频率要避开开关噪声频率,不然的话,可能会因为电压谐振放大纹波

网友D(2011-02-25):
11# titita82

网友D:
那请问高工,按您的意思,中间的电感值可以随意选么?还是如何选择?电容我清楚纹波电流的影响,我这方面倒注意到了,一般现在我是这样做的,按照纹波电流选择第一个电容的容值,第二颗电容按前级电容的一半容值进行 ...
引用 楼主:

电感值选择,像反激源这种,更多是从滤波角度来讲的。
1、电感量,是根据频率要计算的和你要求的纹波计算的。
2、还要考虑成本,热损耗,体积等。
3、由于这个是差模电感,还要考虑饱和问题。特别是高温。

网友E:
原件参数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F:
我也在了解电感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