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变压器搞死我了,救命!!!

楼主(2011-01-19):
T1是主变压器,它有2个初级线圈,1个次级线圈,并且初级线圈都从中间抽头,然后将这两个抽头接到T2变压器上。

如果T1的2个初级都接上120V交流电,那么在T2的初级线圈能不能得到120V的交流电呢??

楼主:
抽头绝对是从中间抽出来的。

网友A:
不能回答  条件太少

网友B:
干嘛把图抹掉。。:(

网友C:
楼主想隐瞒什么?事得其反,哈

网友C:
两个初级的输入频率、相位、电压都没有,咋搞的清?

网友D:
如果T1两个初级并联接入交流电源,无论两个初级同名端的关系怎样(同相或反相),T2都无输出。

如果T1两个初级串联接入交流电源,无论两个初级同名端的关系怎样(同相或反相),T2有频率与输入电源相同的电压输出,具体电压是多少、相位是多少,取决于电容大小、T2的参数、连接方式、同名端。。。等很多因素。

网友E:
这样的条件,能回答的也是瞎猜的。

网友C:
总比不回答的好吧

网友F:
我也来打次酱油,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G:
还是打酱油的。

网友B:
今天集体打酱油。。:lol

网友H:
悬丝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