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源被静电打坏

楼主(2011-01-19):
前两天测试我们射频模块的接触放电特定,模块用普通的可调稳压源上电,接触放电达到7KV时,每次放电稳压源指示灯就会黑一下,到8KV时,电压和电流突然都显示0,指示灯显示短路状态,不知道有可能是什么地方损坏,自己好修么?

网友A:
没讲清楚,是RF模块坏了,还是电源坏了?

网友B:
估计是电源给干掉了。

网友A:
不见得,RF模块现在一般都是低压CMOS工艺,比电源芯片脆弱很多

楼主:
分享一下,我们测试的是天线端接触放电,主要失效器件是RFSWITCH,RF模块确实都是CMOS工艺,200V数量级就坏了,不过经过几天实验,通过增加冗余的高低通/谐振LC器件,可以到4KV左右,后面找了一家内置ESD的器件,号称UltraCMOS工艺,直接到6KV,在天线口加LC仔细滤波后到20KV都OK。

主贴所说是稳压源坏了,估计是里面逻辑器件坏了,因为一开始现象是不断重启(数码管集体黑一下,然后又OK),最后数字乱跳了2,3秒,电压电流都稳定到0了,一般电源有两个灯(限压,限流),限流的短路灯亮了,自此稳压源就坏了。

楼主:
自己读了一遍,歧义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做研发后,表达能力按指数速度衰减

网友A:
看来不是在测试行测试的,是自已DIY的ESD测试台? 试验电源太差了吧,还有这种电源的话,估计你不要接模块,直接打电源引线端子也能把它打成神经错乱。
换一款试验电源吧,你现在需要保证的是RF模块不坏,而不是保证电源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