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负载电源输出降低

楼主(2011-01-19):
我用MAX828来输出负电压给运放供电,空载时MAX828输出为-5V左右,但是把运放都焊接好后负电压变成了-4.4V,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结果,谢谢

网友A:
很正常
自己看规格书中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关系图

网友B:
MAX828是电荷泵,它靠电容搬运电荷到指定的电位上,由于电荷在电容上的转移需要电位差,又由于电容的容量有限,因此当带载以后,需要更多的电荷,电容上的电压会下降一些,输出电压也就跟着下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C:
电流不够自然电压下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是说MAX828的输出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