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OK6410、TQ6410、UT6410那个更适合学习ARM11呢?

楼主(2011-01-19):
放寒假了,原本打算参加培训的,但费用和时间都难以承受,很多朋友都说可以用开发板自学。我上网找了一些开发板的资料,觉得OK6410、TQ6410、UT6410的都还行,有用过的朋友吗?或是其他适合入门的开发板也可以。麻烦推荐一下。价钱是其次的,主要是能容易学会的,比较快入门。
PS:友善之臂的就算了,有几个同学以前用过他的2440,说很多程序都没有源代码,而且服务奇差...

网友A:
友坚的不错啊,UT6410很好用的,就是略贵,呵呵~我用的是飞凌的OK6410,也挺不错的。

楼主:
多谢群龙舞十方大哥的建议。

网友:
請問那個mini6410好不好?

网友B:
我感觉飞凌的很不错...用过OK2440,FL2440,OK6410...
虽然客服和别的客服都一样..回答不出个所以然...
但是至少所有源码包括底板PCB都提供....出了问题自己研究就是....
并且配件也比较多..虽然价格比较贵....
貌似FL6410 598块钱...

网友C:
用过idea6410,mini6410,real6410这几款开发板;劝新手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先玩2410/2440的比较好,不然会很杯具的......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准备寒假学习ARM,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啊,买个怎么样的开发板,什么教材,在什么平台上编写都还一头雾水,请各位高手指教哦。

网友E:
错错错,新手还是用s3c2410/2440,这两块板子资料多,不要追求板子新,6410这种SOC在消费类电子行业低端,在工控行业又太高端用不上,学习就用2410就好了。

网友A:
个人建议为了找工作而学嵌入式的话,学Wince不错。Linux学起来需要的时间比较久。平台的话ARM9 ARM11都可以,看自己的能力了。

网友F:
看你准备朝哪方面发展,如果准备朝消费电子方面发展的话,三星系列的芯片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准备朝工业、网络设备方向发展的话,建议还是ATMEL系列的ARM芯片、PowerPC、MIPS系列的芯片学起,省的以后工作了还要再从头学起。看自己的发展方向了,不要看着这些芯片挺火的,别被迷惑了,分清方向是重要的。

网友A:
楼上朋友说的有道理。如果是想做了解的话可以从资料最多的6410或2440入手。如果是想深入学习,那就要找准方向了。毕竟这些处理器之间还是有很多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