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中断应用的疑惑

楼主(2011-01-19):
我用的芯片是16F877A, 应该是属于MId-range的8bit单片机,我看到PICC的手册上说:

Mid-Range PIC devices have many sources of interrupt, but only one interrupt vector, and hence should only have one interrupt function defined.

这句话是说虽然PIC单片机有许多的中断源,可是只能定义一个中断函数。我的问题是,当我需要相应两个及以上的中断时怎么办,像我相应Timer0的中断,又要相应RB0的引脚中断,程序上该怎么处理呀?

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句的时候是指这款芯片只有一个中断入口,中断源可以有很多,但发生中断时,都是从同一个中断入口地址进入。

进入后,由你自己的软件来判断首先执行哪一个中断。

网友B:
所有中断从004地址开始响应,自己查询所有使能了的中断标志位来判断是啥中断进来滴。

网友C:
从中断口进入后再判断

网友D:
PIC单片机的中断需按高、中、低档划分
低档:只有1个中断入口,进入后依据标志位跳到对应的程序,判断标志位的前后决定了中断的优先级
中档:一般有高、低两个优先级,2个中断入口
高档:很多中断,很多优先级,很多中断入口

网友E:
很简单,判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