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能否外部双向计数

楼主(2011-01-19):
即DIR位是否可通过外部引脚改变

网友A:
没有直接的设置方法.
只能通过别的办法来实现.
比如 IO 口的中断, 在中断服务里实现.
或者 DMA, 当然直接设置 DMA 不容易实现. 还得用别的办法出发 DMA.
也许设定得好, 可以让延迟时间比中断服务的方法更短

网友B:
好像我以前发过一个AVR的App Note
通过溢出来判断方向,代码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