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两侧电源共地能起到抗干扰隔离的作用吗?

楼主(2011-01-19):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都用一个5V的DC-DC隔离了或者另外一端使用另外一组隔离的电源,如果没有做电源隔离,光耦就是多余的,浪费钱。既然板上带了DC-DC做电源隔离,那么板子上的光耦就起到了隔离作用。
使用DC-DC做隔离电源,可以有效的较少PCB占用面积,并且较少电源部分的功耗。

网友B:
要看控制啥吧,不是所有的都需要隔离控制。

网友C:
非隔离的前提下使用光耦是不能解决来自电源回路的干扰耦合的,虽然对于信号本身的抗干扰有一定好处,只是这样做的意义不大,需要使用光耦隔离干扰时,电源回路一定会具有较强干扰的。另有这类用法可见于电平转换等其它非隔离性应用,这时跟隔离就无关了。

网友D(2011-03-02):
光耦有两个作用:信号格里传输;电平转换。

网友E:
在有的情况下,这种用法抗干扰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
按照原则,一边是模拟电源、模拟地,一边是数字电源、数字地,这样才能最有效的隔离干扰。

网友F:
对上面说的电源隔离不是很明白,是不是用两个7805分别供电就是电源隔离啊?

网友G(2011-04-25):
我看到有好多公司的工控板,上面的光耦两侧,一侧用的电源是5V,另一侧还是用的同一个5V电源,这样能起到隔离抗干扰的作用吗?我看板子上有LM2575电源芯片,这个DC-DC芯片用在光耦上能实现隔离抗干扰吗? ...
引用 楼主:

所谓隔离,本意是指两边的直流电阻无穷大,你说这样能隔离什么,抗什么干扰,有违多少本意?!

网友C:
对上面说的电源隔离不是很明白,是不是用两个7805分别供电就是电源隔离啊?
引用 网友F:

隔离意味者没有任何电气回路相连,共地的话,地回路可是直通的。

网友H:
光耦的作用
1, 电气隔离
   安全上的,或功能上的
2, 抗干扰

但由于光耦初次级存在分布电容(0。几皮),当共模干扰很大频率很高时,光耦初次级地间应提供高频通路,否则抗不了。
我做的设备中有5KV工频和3kV脉冲高压电路,对被测设备冲击,一但被测设备拉弧(即使串500M欧),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也会打死自己设备,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