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说清楚RC吸收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1-19):
在工作中经常会看到一些RC吸收回路,比如说在感性的阀两端加RC吸收回路,或者在继电器开关两端加RC吸收电路,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原边加RC吸收。
不知有没有人能否说清楚RC是如何工作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比如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RC吸收回路并联加在继电器开关的两端,当继电器断开后,RC是如何吸收电磁阀的反向电动势的!
我到现在还是不理解!  本人一直认为加RC没什么用,因为 继电器一但断开后,不管有没有RC电路,电磁阀两端的感应电动势很高,直接加在开关两端,长时间,很容易使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有没有高手能详细解说下RC如何吸收能量的?

网友A:
RC吸收电路是针对感性负载的,简单来看可以拿RCL串联类比。LC串联电路的谐振点是“短路”,这样避免了高压的产生。串入电阻形成了阻尼吸收,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防高压且吸收电磁能量的作用。

楼主:
那是如何处于这个谐振点呢?  一个是感性负载电感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二是 高压对应的频率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  所谓RLC谐振,频率要等于2π根号LC分之一;    如何选取R跟C呢。   不好弄啊

楼主:
大家一直用的啊,高手们,进来指点一下呢,十分感激!

网友B:
能找到谐振点是最好的,但有时没有这个条件,比如无法取得感性负载的准确参数等,这时用工程经验法来应对,因为即使不在谐振点,电压也会被抑制,只要其不超过器件的耐受极限即达到了目的。

网友C:
去找老一点的书,比如可控硅电路设计之类,有详细的RC吸收取值计算及计算依据解释。

楼主:
推荐本书呢?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927-1-1.html

吸收回路中,R过大过小都不好,R过大,则回路呈RLC并联谐振,Q值高,阻尼作用不明显,R过低,则消耗的能量太小,也不行,最好是刚好等于回路的特性阻抗,C以时间常数等于1个振荡周期为宜

楼主:
请教 PowerAnts,chunyang,HWM等高手,
如下图。若继电器触点断开了,那如何构成RLC振荡啊,电流都没有回路走通了啊

网友D:
通过电源内阻构成回路

楼主:
那如果正好达到谐振点,那RLC回路对外应该等效成纯电阻特性,是不是自感产生的能量在内部看来只在电容与电感间传递,并逐渐在电阻上消耗呢?谢谢!

网友D:
正确,不过确切的说,是回路的电阻分量,包括电感和电容的ESR及回路的引线电阻

楼主:
但是实际情况下,由于负载电感量多少未知,很难匹配电阻与电容值,正好达到电路的谐振点。
换句话说,如果不在谐振点,电路有可能等效成电感,或电容特性;那会如何呢?谢谢!

网友E:
RLC振荡,需要分清是在稳态,还是在暂态.

1/在稳态下,RLC谐振时就像HWM说的,串联谐振时阻抗为零. 而你提的问题,电路工作在暂态. 所以可以说按此思路那是"跑偏了".
2/继电器从导通到断开的瞬间,感性负载由于电感的存在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若不加RC来吸收,继电器触点二端电压差过高而产生电弧.长时间会损坏继电器.
3/看看加了RC会怎么样,由于电容C的二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对电感产生的反 电动势产生吸收作用--->有点复杂--->电感L要释放能量而产生反向电动势--->电压升高,而电容C在瞬间要保持电压不变--->打架了--->加入R来调节RLC的暂态过程形态: 过阻尼,临界,欠阻尼.
4/再看看"过阻尼,临界,欠阻尼."与R的关系.
  R偏大,过阻尼,对反向电动势吸收差,继电器保护不到位.
  R偏小了,欠阻尼,若振铃幅度偏高时,保护不了继电器.
  R调节到临界阻尼状态.比较适合.
(刚才弄反了,差点误人子弟,已改正)

网友E:
若有条件测量负载电感L,那可以按上面的来做.
实际上,现实条件不大可能测量负载电感, 还是按chunyang说的方法试验为好.
至于RLC知识,那个电路中最基本知识,反到是最容易忘记的.

楼主:
我以前一直认为加不加RC都无所喂,感性负载产生的感应电压还是直接叠加在了触点两端。

网友E: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不管瞎猫,病猫,混猫还是昏猫,只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lol
年底了大家一起来凑热闹.

网友E:
在刚进入梦想,LS就来打扰.
LS知道不知道弄醒好猫的清梦的后果有多么多么严重吗?

网友E:
被搞醒了!
RC吸收电路中,那个C数值大小计算要点: 取容量C的电容, 使LC的谐振频率<<工频频率.

网友F:
心里的疑问得到验证,当年就没判断错.
对自己又多了几分自信哈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LZ发的帖!

网友G:
电感的本质是要抵制电流的变化,所以在继电器断开瞬间,有相反方向的电流产生,如果有RC电路,那么电容对此突变的电流相当于短路,电流对电容充电,电容充电结束后,又对电感充电,那么在此之后,电流反复在电容和电感间交流,构成振荡。

网友H:
电感的本质是要抵制电流的变化,所以在继电器断开瞬间,有相反方向的电流产生,如果有RC电路,那么电容对此突变的电流相当于短路,电流对电容充电,电容充电结束后,又对电感充电,那么在此之后,电流反复在电容和电感间交流,构成振荡。 ...
引用 网友G:

这个解释,貌似得当,其实不然——恰恰违背了电路的工作原理。

其实,电容的作用就是为“抵制电流的变化”提供反制——削弱变化,降低变化率。电容对突变的电流不是短路作用,只是提供通道的作用。电容对电压才起到短路作用。

最后,对RC电路不考虑与电感构成振荡的问题。RC电路中的电阻就是为防止振荡而设的

网友I(2011-02-19):
RC吸收电路是针对感性负载的,简单来看可以拿RCL串联类比。LC串联电路的谐振点是“短路”,这样避免了高压的产生。串入电阻形成了阻尼吸收,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防高压且吸收电磁能量的作用。 ...
引用 网友A:

请教

吸收电磁能量之后,电容对于交流来说不是通路的吗?那么继电器断开之后 ,
感性负载是否会通地电阻,电容,电源构成通路而继续工作呢?

网友J(2012-07-24):
回复 网友B:
工程经验法是什么**比如一个开关控制一个220V的电磁阀,电阻电容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J:
这个帖子有被翻出来了,我在论坛里推荐的<<电子学>>里,找到了一段话:小感性负载,采用100欧电阻,0.01uF电容,但也没说具体算法或经验,所以又来求教了.

网友J:
下面的说法是否准确,请大侠指点,谢谢:
小功率负载通常取2毫秒左右,R=220欧姆/1W,C=0.01微法/400~630V/。
大功率负载通常取10毫秒,R=10欧姆/10W,C=1微法/630~1000V。
R的选取:小功率选金属膜或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大功率选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
C的选取:CBB系列相应耐压的无极性电容器。        看保护对象来区分:接触器线圈的阻尼吸收和小于10A电流的可控硅的阻尼吸收列入小功率范畴;
接触器触点和大于10A以上的可控硅的阻尼吸收列入大功率范畴。

网友K(2014-07-02):
引用 网友J:
下面的说法是否准确,请大侠指点,谢谢:
小功率负载通常取2毫秒左右,R=220欧姆/1W,C=0.01微法/400~630V/。 ...

请问我用bta20 600b的可控硅控制大概200多瓦 220v的压缩机。rc吸收电路的电阻电容具体用多大,什么型号的呢?
我现在用cbb0.01 630v和39欧1w的电阻  不行压缩机停止的瞬间差点烧毁可控硅很烫

网友L(2016-01-27):
有没有遇到加入RC吸收后,无法关断接触器的

网友M:
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