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红外数据模块TFDU6102 无接收输出问题??

楼主:
做了如下一个电路,测试有发送,但是无接收数据输出,只有少量针状的低电平出现,而 用普通红外接收管能收到标准的串行波形。望高手指点????
测量的接收端为TFDU6102的 4脚 RXD

楼主(2011-01-19):
这个是TFDU6102 的 PDF

网友A:
先确认信号是否经正确调制。

楼主:
信号是否经过正确调制 不敢 确认 ,但是TFDU6102能自发自收,这样说明调制正常 ,且两块板制作得一摸一样,反过来收发也不行

网友A:
普通红外光电管如果未经解调就能看到基带波形,说明信号根本就没有调制,而一体化接收器内带解调器故只能接收调制后的信号。

楼主:
谢谢chunyang  今天看到了光发送驱动脚的3/16调制波形 ,但是还是没有接收 。。
但现在感觉信号没有正确调制的可能信较大

网友B(2012-11-25):
您好。小弟现在正在学习使用TFDU4300实现红外的通信,使用的单片机是STM8L。但是不知道在编程中有哪些需要特别定义。现在一直调试不通我的电路。还望您能抽空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C:
应该是型号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