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主控芯片坏

楼主(2011-01-19):
我一个4G的U盘,主控芯片坏了,flash里面有点重要资料,想把资料弄出来,就从同事坏的U盘上拆了一个型号相同的主控芯片换上,电脑能识别了,可打不开,要求重新格式化,怎么办?还有什么好办法把资料弄出来吗?

网友A:
悲剧了,给你推荐个网盘,蛮好用的,以后U盘放一个,网盘上再备份下
最近我在使用金山推出的快盘,真的很好用,大容量、速度快、操作方便、最主要是文件能够自动同步和相互共享,用了之后,文件永不丢失,随时随地查看!我再也不需要u盘了。  已经有几个好朋友都注册了,你也快来加入我们吧!  点击下面地址注册,还有空间奖励呢!  http://k.wps.cn/register/?invite=x38c8f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必须基于同品牌、同规格的U盘。

网友C:
LZ用过塑料救生圈不?塑料救生圈都会写着“不保水上安全”。

网友D:
fat32 没加密,估计找专业回复公司,应该能恢复。但至少准备5000块钱银子

网友B:
把Flash内容读出,根据FAT表也可以恢复,但要清楚FAT表的含义,不如找相同U盘来的简单。

网友E:
如果flash也坏了呢?
比较有闲的话,找个开发板试试能不能将数据读出,然后按纯阳说的自行按照FAT表恢复。

网友F:
先把FLASH全部复制出来吧。拷电脑里备份。
再试试买个同型号U盘焊接。要是顺利,直接OK了。
要是不顺利,再将FLASH内容作为一个虚拟盘,软件修复硬盘分区。

网友G:
把FLASH整个的用烧录器读出bin文件,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找到FAT,然后区分是FAT16还是FAT32(这个肯定是微软的),FAT信息包括了文件名,大小及蔟号蔟链,俺12年前研究过FAT格式,有笔记,回家找一找,只要按照该文件的蔟链把数据块一个个的拷出来另做一个文件,应该可恢复

网友H:
这就是不做备份的 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