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与usb transceiver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遇到一个usb transceiver的问题,开发板上的usb host本来是接一个并行的usb transceiver,现在要换成串行的usb transceiver。我看网上一些说明,usb transceiver应该就是一种电平转换的接口,那么是不是我只要将cpu的usb host配置成是外接串行的或者是并行的usb transceiver就可以了呢?还是说要修改usb驱动?

我用的是OMAP3530,linux2.6.32

楼主:
顶一个。高手都哪去了?

楼主:
up。知道的兄弟说下呗。

网友A:
试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To:computer00 ,就是因为不行才问的。 现在是搞不懂要不要改驱动。如果transceiver只是做电气转换的话,那是不是跟驱动没多大关系,因为驱动只是处理usb的协议的??

网友A:
transceiver的驱动应该要改,而windows端的驱动不用改。

楼主:
To computer00:
  你提到的transceiver的驱动要改是指? 我找遍了linux里面的内核配置项,没有关于usb host的transceiver的相关驱动。 usb otg的倒是有。
  目前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看对不对: 需要往usb设备发送数据时,数据先是写到usb host 控制器,然后usb host控制器根据当前所接的usb transceiver类型,将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 所接的usb transceiver能识别的格式发送出去。 因此如果要修改的话,应该是修改最后控制usb host控制器往usb transceiver发送数据的那部分代码。

楼主:
我看cpu的datasheet,知道要配置usb host的一些模式,但是现在就是找不到usb驱动里,host往usb transceiver发送数据的那部分代码。

网友A:
现在的芯片通常不都是把HOST Controller、root hub集成到一起了吗?怎么还有分开的usb transceiver?

楼主:
ti的处理器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别人多买一个芯片。
  我看usb otg的驱动里,并没有特意去控制transceiver的代码,似乎就是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了一下otg与transceiver的引脚连接模式。说不定真的不用修改其他驱动,只需要配置host和transceiver的连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只是transceiver的话,应该不用改驱动,只要两者能配合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