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并联求助 28V,400A变频器

楼主(2011-01-19):
俺准备做一款28V,400A的变频器,目前打算用mos管并联的方式,哪位大侠推荐一款mos管的型号啊?

还有一个问题,mos管反并联的二极管是负温度系数的,并联的时候怎么处理?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推荐用英飞凌的IPB011N04L, 40V/180A/1.1mohm,TO263-7脚封装。
内部的体二极管可以不去管它,因为那个导通电压比较高,在外面并肖特基就可保证它不导能

网友A:
俺这里还有些用剩的样品,确定用的话,可以寄几颗给你试用,大货可直接联系英飞凌深圳公司Tim.Hu

网友B:
用MOS做变频器吗?电压怎么这么低?

网友A:
还别说,当年俺没来深圳之前,俺家里有一口小煤窑,井下的抽水机经常因为密封圈进水烧掉,俺曾经想过把电机改绕成22/38V的,进水也不怕,用变压器供电

楼主:
电动叉车上就是低压大电流变频器...

楼主:
推荐用英飞凌的IPB011N04L, 40V/180A/1.1mohm,TO263-7脚封装。
内部的体二极管可以不去管它,因为那个导通电压比较高,在外面并肖特基就可保证它不导能
引用 网友A:

请问蚂蚁,你说的是在外面另外并联二极管吗?
假如三个mosfet并联,然后在外面并联一个大电流二极管,是不是这意思啊?我也想到这层了,呵呵。
如果额定电流400A的话,180A的管子并联几个比较安全呢。

网友A:
低压大电流最郁闷的是线损,俺现在要找30mm2以上的电缆

网友A:
400A,并四五个比较安全。刚才查了,俺这里只有30V,180A的了,你可找Tim.Hu索样(联系方式发站内信给我索取)

楼主:
蚂蚁真热心,还给提供样片那!!感激涕零。

网友A:
俺是帮朋友,别谢我,哈哈

网友C:
30mm2以上的电缆,那两根16MM2的并在一起不行吗?或者用铜排连接,铜排还比较好上螺丝。

网友A:
太难看,春节后要抬去工厂验收的

楼主:
俺是帮朋友,别谢我,哈哈
引用 网友A:

呵呵 那我跟着沾光了

网友A:
昨晚联系过Tim.Hu, 近来交货都很紧张,怕是顾不上小客户,拿几颗玩玩是可以的,但做货就指望不上了.

我看了一下,建议改用IRF1405, 55V,169A,只是Ron较大为5.3mohm, 不过也还过的去

楼主:
55V不行啊,今天刚知道母线电压是65V直流,电机是28V的,能否推荐一款150V的管子啊

网友A:
全桥的降额是电压0.8倍,母线电压65V的话,80V以上就可以了,你可以用100V的

网友A:
150V的也给你

网友D:
调调电阻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太夸张了吧。没听说潜水泵这么差的。不是用错了型号吧?

网友A:
煤山上的水含的硬颗粒比较大,密封圈很容易磨损,所有的水泵都要定期拆换,一不留神,水泵就烧了,线路也跟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