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搭建的mbus电路元件型号确认

楼主:
最近抄了个mbus电路,图中D4 D6元件的型号没有确认,哪位对mbus通信熟悉的高手能帮忙分析告知,不剩感激。
其中D4测试为4左右的稳压管,其特性曲线比较软,不是很好确定具体值。D6为一个二极管吧,型号确定不了。
该电路通过实验效果不是很好,望高手指点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A(2011-01-19):
下次图片转成PNG格式吧,BMP太大了。
不熟悉,纯帮顶

楼主:
感谢!下次换成png格式

网友B(2011-11-20):
把图中的网格去掉再发上来 实在是看不清楚

网友C(2012-02-03):
貌似M-BUS从站接收电路,分分立元件搭的,不敢胡说

网友C:
应该是是隔离作用,否则RX接收达到低电平,D4平时将RX置位高电平;只有总线上发送数据时,脉冲电压经C5、R14使Q11导通,从而是Q10 导通,RX上才得到低电平脉冲

网友C:
应该是是隔离作用,否则RX接收不到低电平,D4平时将RX置位高电平;只有总线上发送数据时,脉冲电压经C5、R14使Q11导通,从而是Q10 导通,RX上才得到低电平脉冲

网友D(2012-12-22):
如果是接收不太好的话,把R14和R56相应减小些试一下。如果是发送数据效果不太好的话,试着把R13减小些看看。

网友E(2013-12-07):
大侠,你的MBUS电路问题解决了吧,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发给我分享下,一直弄不出来,拜托大侠

网友F(2015-08-18):
这个电路还是蛮有技术含量的,特别是涉及到参数计算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