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刚接触ModelSim,最近在用ModelSim-Altera 6.5b仿真时,Message Viewer提示如下: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flex10ke_ver' at "flex10ke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从字面上看,好像是缺少库flex10ke_ver。我在ModelSim安装目录下没有搜索到这个库,请问应该去哪里找到这个库?如何把它添加到ModelSim中?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操作步骤发上来?只看这些信息很难摸清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对一个点亮数码管的小实验进行仿真。
用Verilog语言写好代码后,有设计了相应的Testbench,Quartus里设置的方针工具是ModelSim-Altera,NativeLink Settings那里也设置好了,然后就点击Tools-EDA Simultaion Tool--Run EDA RTL Simulaiton,Quartus就自动调用ModelSIm了,Wave窗口可以出来,仿真的波形也和我设计的基本吻合,知识在Message View里有Error,提示的信息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