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低功耗管理复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9):
我现在在做微功耗,用的是待机模式,我在看微功耗的待机模式的启动项中,有个启动方式是IWDG,但是这中启动方式我没有办法跟踪,我在手册中看到可以检测复位标记来判断是什么方式复位的。
LPWRRSTF:低功耗复位标志 (Low-power reset flag)
在低功耗管理复位发生时由硬件置’1’;由软件通过写RMVF位清除。
0:无低功耗管理复位发生;
1:发生低功耗管理复位.
这句话我认为是如果从微功耗醒来,不管是那种方式复位的,这个位都被置 1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还有一点我没有闹清楚在系统复位的6.1.1中写到
1.  在进入待机模式时产生低功耗管理复位:
通过将用户选择字节中的nRST_STDBY位置’1’将使能该复位。这时,即使执行了进入待
机模式的过程,系统将被复位而不是进入待机模式。
而这个中的nRST_STDBY位置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进入待机模式?
本人狂踩袅~~~请各个大虾~帮我解决这两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
刚刚我做了一下测试,让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然后我用iwdg复位单片机,这样单片机退出了待机状态,然后我打印RCC->CSR,发现最高位没有被置位。
香主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补充而且29位也没有被置位

网友A:
用户选择字节是芯片功能的配置字节,它不能通过程序设置,需要在烧写芯片时配置。

网友A:
用户选择字节中的nRST_STDBY位=0时表示在试图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产生复位,这样产生的复位才会设置LPWRRSTF标志。

请看下述文档在第20页的Table8中的描述:PM00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理解~是在仿真的时候 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keil中设置??

网友B(2011-11-24):
这样做的结果不就造成了低功耗进不了?

网友B:
麻烦香版主回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