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ram下正常,flash下错误

楼主(2011-01-19):
一个在中断中读写USART1的小程序。在不擦除flash下原有程序的情况下,在ram中调试,虽然NVIC中USART1已经enable,USART1寄存器已经有中断使能且收/发事件发生,但无法进入中断。并不是flash中有任意程序都会发生此问题,目前暂未找到规律。而如果直接把程序下到flash中就能正常工作。

请问可能的原因或思路。

楼主:
发现似乎是flash和ram下程序分别采用了不同版本的ST固件库。当程序加载到flash或ram中后,系统是如何运行程序的?两者之间是否有干扰和影响?求启发。

网友A:
这个应该同一个编译器的话,不应该用不同的库。是不是,启动模式选择了FALSH,你下载到了RAM的原因?

楼主:
我用的keil和jlink,没有启动模式这一项吧,自己配置的程序地址空间。现在想知道系统是如何加载和运行程序的,是不是flash和ram两者造成了干扰。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或者大家有什么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