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类功放双差分输入用作单端输入 冲击声如何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9):
其实说白了ClickPop的消除就是一个延时开关机的过程。
你的ClassD芯片是啥型号的?
单端和差分输入在处理Pop音上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用继电器延时接入扬声器

网友C:
差分输入起到抑制,单端输入就没有这个优点。建议你在推动芯片加延时

楼主(2015-03-04):
谢谢朋友们的解答,问题我已经解决。产生POP声的原因是由于差分输入端,两端的充电不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