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怪问题 急

楼主(2011-01-19):
我用80C51单片机 原来使用485通讯 通讯非常畅通 并已经实际应用 现在改为232通讯 我程序改过之后 调试 数据不能发送 只能接受(可进接收中断 ) 但是接收的数据与元数据不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大部分485是半双工的
而232一般是全双工的
...

楼主:
电路设计时就做了两手准备 设计了485 和232两个电路 现在用232  我觉得把程序少做改动就可以 但是就是不通 不知为什么

网友B:
说的太笼统了,单片机之间通讯还是和电脑串口通讯还是怎样?
怎么看出来不能发的?
232通讯比485简单,毕竟全双工的,线别太长就可以了。

楼主:
用串口助手调试 单片机向助手发送数据 助手收不到 但是助手向单片机发送可以进单片机的接收中断

网友C:
1、查硬件有问题没有;
2、用原来的485程序通讯试试,应该是也能正常适用于232通讯电路中,看看你是不是改错了;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用示波器测 发送没有波形 接受有 但是波形不对

网友E:
485换232程序根本不要改动。
不知楼主的硬件是如何的。

楼主:
电路中串口接收 发送接口从单片机出来后 分了两路 一路接入max3485 转换成485通讯 一路直接接到通讯接口 做232通讯 485改为232后 硬件没有改动 只把程序中485的控制脚去掉 其他基本没改动

网友F:
接错线了。

楼主:
刚用示波器测试 接收波形是对的但是接收到的数据不对 发送没有波形

网友G:
485换成232方向控制注释掉就行了,其它不用改

网友H:
有没有虚焊阿

网友I:
通讯的双方之间再加一个公共地线,RS232信号要有公共地。

楼主:
刚才又换到485试了一下 485通讯良好 但是去掉485的方向控制语句后 接到232接口 通讯就不通了 用示波器观察 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到单片机之前一直是对的 但是单片机读出来后就不对了 单片机发送不出数据

网友A:
232与485硬件确实不一样
如15L所讲

楼主:
如果用串口助手调试  单片机输出电压是3.3V 那么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呀 电脑的串口电平时5V吧

网友J:
确认你的232线是够正确,以前刚出道,RX tx接错,查了半天。另外2个设备共地,低你也得查查

网友K:
485是不是一直处于接收模式了? 把485发送给MCU的线给断了。

网友L:
又见RS232,最古老,最典型的通讯方式.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没有做电平转换 加入电平转换芯片就好了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LZ真是高手啊
无语了

网友B:
我震惊了!

网友M: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但我估计有两种可能
1.单片机和上位机(如果是PC的话)做232通讯,中间一定得加一个232电平转换芯片,如MAX232
2.单片机的串口(RX和TX),不能同时驱动两个通讯电路(485和232),如果你要用232,则需要将485的线路断开(焊下max3485)

网友M:
才看到楼主22楼的贴,呵呵:L
不管怎样,楼主又有了一个重要进步,恭喜

网友J:
搞了半天,你连IC都省了,你牛,还那么多人帮你出主意,厥倒一片啊!!

网友N:
这也太搞了吧。结贴。

网友O:
估计是485也焊接在上面,TX被拉死了。去掉485芯片试试

网友P:
楼主这次进步不小。

网友K:
问题解决了 没有做电平转换 加入电平转换芯片就好了 谢谢大家帮忙
引用 楼主:

无语啊。。。。

网友Q:
慢慢来,但要记住这次的教训。
希望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