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下面这张图片的散热器的热阻吗?

楼主(2011-01-19):
(无正文)

网友A:
热阻与材料类别,表面积,体积,表面处理都有关系,不是一张图就能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款散热器比较常见,而我手头又没有散热器面积和热阻的关系曲线,所以才发张图,看大家有知道的否?

网友B:
就一个图片怎么看啊,如果这个散热器用铁和用银做,热阻可以差5倍以上
而且楼主的图片只有一个视图,信息也不完整

网友C:
PowerAnts是专家.他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A:
虽然银的热导率是铁的5.3倍,但这两种材料做成的散热器的热阻差异却远远没有这么大,散热器的热阻主要落在散热器的表面(与空气接触的部份),这与电炉对电流的阻碍主要发生在电阻丝上是一个道理。
主贴图中这种型材的散热器很小很不规则,很难计算,一般要由厂家提供单位长度的热阻系数,大点的则可用体积法估算。

网友D(2013-09-18):
这个说的很对  除非有做散热器的  别人会把公司资料透漏出来  但是不会有人因为一点积分那样做的

网友E:
这种散热器我一直在用,楼主说一下干什么用,我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