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Get_report , Set_report 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参考了些例子,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1: /*** GET_REPORT ***/
  else if((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GET_REPORT)
  {
    if (
数据未准备好)
      return USB_NOT_READY;
    CopyRoutine = CustomHID_GetReport;
  }

(数据未准备好) 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设置准备好了?

2: 在数据准备好之后执行下述操作:
    pInformation->Ctrl_Info.CopyData = CustomHID_GetReport;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0;
    CustomHID_GetReport(0);
    pInformation->Ctrl_Info.PacketSize = pProperty->MaxPacketSize;
    DataStageIn();

  在什么地方操作这些?  DataStageIn(); 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的?库里面没有看见这个函数。

3:Set_report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你自己的数据,你自己给标准。
2)在什么地方操作都可以。DataStageIn()在库里,你再仔细找找。
3)请看HID的协议。

楼主:
1. 我在CustomHID_GetReport里面process_flag = 1;
else if((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GET_REPORT)
  {
    if (process_flag = 0)
      return USB_NOT_READY;
    CopyRoutine = CustomHID_GetReport;

    下面的操作可以加在这里吧??

    pInformation->Ctrl_Info.CopyData = CustomHID_GetReport;  //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0;
    CustomHID_GetReport(0);
    pInformation->Ctrl_Info.PacketSize = pProperty->MaxPacketSize;
    DataStag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