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300芯片和ATA硬盘

楼主(2011-01-19):
移动硬盘的属性是固定磁盘,但是由于客户的强烈要求,我们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我们使用的是CYPRESS的CY7C68300芯片和ATA硬盘,当我们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配置为可移动磁盘时,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
  1、第一次连接时的枚举过程变得很慢,从连接开始到在WINDOWS出现磁盘盘符,需要3分钟以上的时间。这时,拔出USB线再次插入,枚举过程变为正常,大约5秒左右。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移动硬盘是自供电的,而且移动硬盘的启动与USB线的插入无关,因为产品本身并不是专用的移动硬盘,而是一种使用磁盘的掌上产品,产品表现为移动硬盘模式需要用户启用该项功能,退出该模式也相同,总之,与USB线的连接没有关联。

楼主:
2、当枚举完成后,可移动磁盘模式的传输速度只有固定磁盘模式的一半。
问题二还可以让客户自行选择来决定,但是问题一客户不能接受。不知各位达人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能够提供解决方法或思路?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按道理没有理由会这样,先这样,查到资料,再来回复了.

网友B:
我用过的USB移动硬盘用GetDriveType返回的也是DRIVE_FIXED而不是DRIVE_REMOVABLE啊,此时要进一步通过其它属性来判断它是USB移动硬盘还是固定的硬盘,如通过它的总线类型来判断。

我的意思是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这样做如果没有其它负面影响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我对硬件本身了解不多,只是最近在做USB设备管理才对这方面有所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有相关的软件,可以改的。
问问厂商把。

网友D:
我用过的USB移动硬盘用GetDriveType返回的也是DRIVE_FIXED而不是DRIVE_REMOVABLE啊,此时要进一步通过其它属性来判断它是USB移动硬盘还是固定的硬盘,如通过它的总线类型来判断。

网友D:
我的意思是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这样做如果没有其它负面影响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客户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这是没有办法更改的需求。

网友C:
客户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这是没有办法更改的需求。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做加密U盘?

网友E:
你这种应该和微硬盘或者CF卡的,带插拔功能的类似吧!

楼主:
商业上的原因,具体不便列明。总之,这个需求不能更改,否则我也不用发这个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