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一直连接不上芯片

楼主(2011-01-19):
JET51一直连接不上芯片,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
对什么编程,说的详细点

楼主:
使用KEIL 3 对SH79F168M编程的时候

网友B:
KEIL 3上有这个器件?

楼主:
在KEIL 3上没有找到这个器件,选择的是SH79F168

网友C:
两个芯片封装不同,少了两个I/0口

网友C:
你确认JET51跟芯片的连线没有错误?

楼主:
没问题,在keil上面选择SH79F168是否支持芯片SH79F168M?

网友D:
选择SH79F168是没有错的,后面的M是指封装形式.

网友C:
连接上JET51后看一下其红色及绿色指示灯是否点亮

网友C:
点亮的情况下再下载程序.

网友E:
我怀疑是接触不良

网友F:
有道理,仔细查查

网友G:
如果硬件与连接没问题.可以查下是否使用的是没有ID的工程样片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I:
如果报连接不上IC,一般是接线错误,也有可能是电容太大,可以扫描一下。

网友J:
首先检查JET51的两个指示灯。红色指示灯表示usb电源,绿色指示灯表示usb通讯。如果两个指示灯都亮,那么请再检查连线是否正确,连线之间是否电容过大?如果都没有问题,请检查keil里面的项目设置是否选对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