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器加热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01-19):
现有一款仪器需要工作在-40度左右(室外),现在需要给仪器加热才能满足现场工控要求,请问有没有这方面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一个温度开关加个PTC加热元件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这样的方案也实验过,用一个下限温度开关和上限温度开关来控制PTC加热元件的启动与停止,但现场要求需要给仪器加开关,这样就可以节省现场的耗电(如果不给仪器断电,这种方式基本可以满足现场要求),在把开关断开的状态下,如在-45度的环境下,需要将仪器内部加热到-20度左右把温控开关打开使仪器工作在正常状态,这样需要加热的时间就很长,会影响现场的作业时间。要想加热时间变短,就得提高其加热效率,但又受到仪器壳体的限制。所以想知道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加热办法来实现效率比较高的加热方式。

网友B:
给仪器加一个箱子,尽量不让它裸露,如果这个仪器不是管道式的,还可以考虑深埋仪器在地下,等要用的时候直接在地底下工作就可以了。因为在泥土中的温度不会很低的!

楼主:
现场的情况是仪器必须安装在室外的架子上,而且体积也有限制。

网友C: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仪表里嵌入小发热器,给电仪表后,内部小发热器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自己切断加热供电。

楼主:
LS,请问可否提供小发热器的相关资料,我这方面的接触的少。

网友D:
用工业级的温度控制芯片或者单片机即可控制。也可以直接选用专用控制芯片。

网友E:
7L,最简单的"小发热器"---> 插入‘加热管’的散热器。

网友F(2011-03-23):
找出关键部份保温+ptc        +恒温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