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那位能给发个xilinx自带的IP核的用户手册

楼主(2011-01-19):
如题。现在在用FIFO IP核 想看下它的用户手册 在xilinx官网上没找到。那位有的话给我发到邮箱里:kangwuwei@126.com
或者就在21上传附件 我自己来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ISE肯定有,即使不全也有超级链接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啊,做FPGA这是基本功,就像会焊芯片一样

网友C:
:o,这东西官网可能没有哦。

网友D:
如果有,我也想收下。:$

网友E:
打开ISE下的CORE GENERATOR选择好你的芯片,然后再IP目录里地VIEW BY NAME里找到FIFO,点击后,在右边的窗口中的ACTIONS下就会有如下详细选择.
Customize and Generate
View Answer Records
View Data Sheet
View Version Information

网友F:
哦,原来如此

网友G:
学习了,回个贴是美德

网友H(2011-09-01):
点击IP核文件*.xco,进入IP核参数配置对话框后,点击"View Data Sheet"即可,一般ISE(以10.1版为例)安装后所有IP核的技术文档存放在"..\xilinx\10.1\ISE\coregen\IP\Xilinx\primary\com\xilinx\ip"目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