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分析恒流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1-19):
上图中,实际用时,接三颗1W LED串联,一路冷光,一路暖光,输入电压我接到大概10.5V,为何PWM满输出时,单独冷光电流330mA   ,单独暖光却只有210mA,如果冷暖都亮时电流只有440mA左右
上图U4,U5 声称是350mA 恒流芯片,望各位大师解答。

网友A:
U4,U5是什么?

网友A:
他是灌电流还是拉电流的?
你现在接的是灌电流

网友A:
U1输出的PWM,给U4,U5供电?
假如真的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的话,那至少,R6,R7在那里有问题了

楼主:
WT5129_SPEC_v1 03 _100914_ _2_.pdf (640.14 KB)      单片机资料

WT7220_V1.00.pdf (149.29 KB)   350mA  恒流芯片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意思是说,那两个电阻太大了吗?

网友A:
1:把R6\R7去掉
2:MOS管Q2,Q3也去掉········
也许这样就可以,做实验时用吧
做产品,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B:
供电电压10.5V偏低了吧?

网友A:
WT7220的工作电压不够

网友A:
而且,两个MOS管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
两个MOS管,做方案的说,为了提高耐压,因为WT7220耐压没那么高。
R6,R7改小一点,可以吗,比如改道10 ohm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