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能直接打来protel的原理图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9):
可以打开。可以选择原理图文件,然后鼠标右键,在打开方式里选择DXP,之后会弹出一个导入原理图的对话框,你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也可以先打开altium
designer ,再在菜单栏中的打开按钮,导入原理图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等有空去下个protel的原理图实验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Windows应用程序新版本总能打开就版本的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