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负载是感性的呢,还是容性的?

楼主(2011-01-19):
比如,我现在拿一些电阻,电感,电容,给他们互相串、并在一起
然后封起来,只留出两个引脚在外面
让你去判断,这个是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你怎么判断?
用什么仪器去测试呢?
万用表?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A:
可以施加正弦电压,然后看电流波形,电流相位超前于电压波形的为容性,滞后于电压波形的为感性

楼主:
可以施加正弦电压,然后看电流波形,电流相位超前于电压波形的为容性,滞后于电压波形的为感性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电阻进去,测电流吗?

楼主:
假如,波形相差90度时,那么,是超前90度了呢,还是滞后90度了呢?

网友A:
不会连90度都看不出来吧,90度是1/4周期,除非你相移360度,那就真看不出来了

网友B:
比如,我现在拿一些电阻,电感,电容,给他们互相串、并在一起
然后封起来,只留出两个引脚在外面...
引用 楼主:

这样一个东东在频率不同,可能呈容型也可能呈感性,还可能呈纯阻性。
可以用数字电桥一测便知

网友A:
谐振时呈纯阻性
LC并联,高于谐振频率呈容性,低于谐振频率呈感性
LC串联,高于谐振频率呈感性,低于谐振频率呈容性

网友C:
容性的电流上升快,电压上升的慢(充电模式),电流相位超前电压波形。感性的是电流上升的慢,电压上升的快。这样理解可以嘛?

网友D:
说白了,弄个LCR电桥就行了。

楼主:
LCR电桥,无法连续改变测试频率。

8楼:
电压电流必定同频率,所以你这样理解不对。

网友D:
LCR测试仪。。 可以调整激励源的频率和电压。 都行的啦。

网友C:
LCR电桥,无法连续改变测试频率。

8楼:
电压电流必定同频率,所以你这样理解不对。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师傅的回答。频率是相同,但是相位不同啊,能不能再说说。

楼主:
多谢maychang师傅的回答。频率是相同,但是相位不同啊,能不能再说说。
引用 网友C:

大侠的意思应该是,你说的上升快慢,是由频率来决定的
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的电流,从0上升到最大值时,这段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就没有上升快慢之分
只有在同一时刻的相位差别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容性负载,电流达到最大值时,电压还没有达到最大值,所以电压滞后电流相位,感性的相反。

网友E:
这几天正在用可控硅驱动电磁铁,发现只需要用示波器测量电压信号就可以确定负载的特性,并不需要测电流信号,因为可控硅关断地时刻正好就是电流的零点。

网友F:
比如说,用一根导线缠在铁心上。
直流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电阻。
交流频率较低时就是一电感。
如果再提高频率,它就会变成一个电容。
复杂喔...

网友G:
网络分析仪扫频~~

网友H:
路过.
困了,打个顿.

网友H:
大蚂蚁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为什么还有人不明白.
继续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