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DO输出是5V,丝印是"85 T4"

楼主(2011-01-19):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根据负载电流寻替代的器件

网友B:
现在同类的可替换的IC是在太多了。

楼主:
我用7805也可用,不过MCU经常死机(电源干扰)。使用该IC能滤除一部分噪声,降低MCU死机概率。不过不知道型号!

网友A:
电源变换器的其它重要指标: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瞬态响应,都会影响到干扰问题,注意这几项就行了

网友C:
LDO太多型号了,只要电流合适即可。

网友A:
只要求电流的话,那就太简单了

网友D:
lt1085 aic1085

楼主(2011-02-21):
LS给的都是大电流IC,封装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