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电感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1-01-19):
图中的L1是EMI滤波电感,为什么是这样的,电感不是2Pin吗?
为什么这个4Pin,这个跟普通的电感有什么区别??

封装是用两个脚的还是四个脚的???

网友A:
这个是共模电感,两个线圈绕在同一个磁路上,方向相同,匝数相等,对于共模信号,磁场叠加,阻抗很大,故而可以抑制共模信号。共模电感由于存在漏磁通,故而还有一定的差模抑制作用,与C1同时作用,实现对差模的抑制的作用

网友B:
很多连接线上的疙瘩,里面就是个共模电感。

网友A:
只要满足2楼“共处于同一磁芯,同向且匝数相等”即是,而无论匝数多少,一匝至多匝都行

网友C:
两个线圈集中在一个磁芯上而已。

网友A:
两个线圈集中在一个磁芯上,也不是乱集中的,得有相位和匝数直接影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