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使用SMALL RTOS的OSQPend时,总不正常,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1-19):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以下是我写的一个任务。在任务中,当我调用OSQPend函数时,返回值是OS_Q_OK没错,但它没把消息队列SerialData中的消息读出来写给qi。因此qi始终是0,肯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void TaskA(void)
{
uint8 data qi;
OSQCreate(SerialData,16);
while (1)
{
if(OSQPost(SerialData,0x16)==OS_Q_OK)
LED2=0;

if(OSQNMsgs(SerialData) ==1)
{
LED1=0;
delay(250);
  }
    P1 = 0xff;
//------------上面的都正常,下面的qi结果总不对--------------
    if(OSQPend(&qi,SerialData,0)==OS_Q_OK)
  {
     LED0=0;
     if(qi==0x16)
         LED6=0;
   }
//--------------------------
}
......
}

网友A: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帮你呐喊助威吧。

网友B:
帮你顶起来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了

网友D:
我感觉楼主写的程序蛮规矩的,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楼主可否找个调试器,跟踪看一看,SerialData 的变化情况,还有 OSQPend执行情况,因为你已经发送消息了,在这里 OSQPend 不会进入任务休眠状态,应该比较好跟踪的。

网友E:
SMALL RTOS
的OSQPend 函数本来就有这个BUG, 网上有解决方法,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