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单片机中断优先级

楼主(2011-01-19):
关于c8051f单片机中断优先级,那位熟悉讲讲,ip,eip1,eip2

应该如何设置,eie1的设置

网友A:
和标准的老51没任何区别
8051f多了几个中断,所以相应增加几个对应的设置位而已

网友B:
只有2个优先级,只是中断源多而已

网友C:
c8051f的说明书都有中文的
进去看下datasheet什么都清楚了哈...

网友D:
首先,不设置中断的话,按照默认方式的优先级。如果设置只设置一个优先级的话,那么这个中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如果设置多个优先级,看其在默认状态下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