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文件c++对象调用怎么实现

楼主(2011-01-19):
在用C++编写STM32单片程序。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main.cpp中声明一个全局的类keyboard,在另外的一个文件中如何声明这个keyboard?在C语言中,我们一般都是用extern就可以了,可是在c++中却不行。

网友A:
要把类定义放在头文件里面。

两个CPP文件都包含头文件,
一个定义类变量,一个声明extern类变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