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的PCB中蛇形走线出现的怪现象?

楼主(2011-01-19):
大家看下面的PCB中的蛇形走线的拐角处的圆圈是什么啊?
有人见过没,怎么才能将其去除啊!

网友A:
pads这个软件bug很多

楼主:
我不怎么相信是BUG,我估计是哪个地方设错了。

网友B: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用了这么久,没出现过此现象

楼主:
我在router里面用那个微调将其去除了,不过有的是不能去除的。

网友D:
换一个新版本试一下。我的2007没问题啊!

网友E(2011-03-30):
呵呵  没看过有这种情况

网友F:
想问问 蛇形线的长度如何设置等长的呢?

网友G(2011-05-21):
我这菜鸟更没见过了,也许我也会碰上吧

网友H(2011-07-29):
你这个图应该是在CAM软件里打开的吧,在转GERBER的时候记得设置下打散圆弧就不会有了(也就是转出不要用274X,用274-D就可以了)

网友I(2011-11-04):
没遇到过

网友J(2011-12-12):
画板的时候没遇到过。估计可能是导出导入为另外一种软件时设置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