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铺铜遇到这个问题如下,我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1-19):
pads, ST, AN, ce, isl
PADS HATCH OUTLINE,VIA distance is less than 10.
我已经将DRC打开了,然后铺的地,怎么还会出现间距错误呢?

网友A:
你看看在布线规则里的间距是设多大的?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我们公司用的是最新正版出现过此问题,是个严重的软件bug

楼主:
是吗,我用的是PADS2007,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吧,我估计还是哪里出问题来!

网友C:
2楼说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吧,DRC开着,如果间距有问题的话,也不应该铺上啊!

网友D:
出现这样的错误有可能是在覆铜后,重新把某个安全间距规则改大了。

楼主:
我铺铜之后就进行检查错误啊,根本没有改啊!

网友D:
没有,那么你查看下错误的位置,错误是否会影响到电路板的生产,如果只是软件报错,错误点并没有问题就可以忽略。

网友B:
换个形状的敷铜外边框有时可以改善,我用的9.2版本

楼主:
我将线重新画了一下,错误就没了。楼上说的换个铺铜的形状怎么换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重新画个覆铜外边框,就是重新画个覆铜的线,稍微和以前的形状不同就行,就是软件BUG,软件算法问题

楼主:
这个方法以后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