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AD使用问题

楼主(2011-01-20):
需要使用C8051F340的AD,用来采集的电流信号0~2A,用了个取样电阻0.1欧姆,转换成电压范围是0~0.2V。由于电路限制,同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不能加运放放大。想直接采样。

    如下图,问题是:
    图中R2该如何取值,是取100K还是5K。C5051F340的AD输入等效电阻,就是5K。

网友A:
那是等效成5K电阻与5PF电容串联
你的这种应用随便取100K或5K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一般不要取太大(M级)即可
如果是用来测量快速变化的交流信号才要仔细考虑那些因素
实际应用要仔细考虑跟踪模式(Tracking Modes),特别是不使用自动跟踪模式时如果更换通道后要延时一点时间后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