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4路1mV的信号放大,用什么样的运放比较合适

楼主(2011-01-20):
板子是3V供电。最好是4运放,这样简单点。后端采样的单片机的AD是10位的。

想用LM324,担心噪声太大,影响采样精度。

熟悉的朋友推荐一款呀!非常感谢!

网友A:
板子是3V供电, 那就用LMV324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B:
还要注意信号的频率。

网友C:
1mV的信号用LMV324和TL084都有难度,其VOS过大,楼主可以看看SGM8584

网友D:
小信号的放大是个大问题呢。。。。
首先是信号频率和带宽,频率超过10M就不要考虑运放了,你需要的是射频放大器。
如果频率小于10M,甚至只是K级,那就选运放吧,但是最好看一下要放大多少dB,注意运放的带宽增益。
给你几点建议:
1.运放采用单独LDO供电,最好是低噪声的那种。
2.信号输入采用差分方式,比如先经过高频变压器变成双端信号。
3.注意阻抗匹配。
4.PCB布线要注意,模拟地、信号地和数字地要分清。
5.以上方法还不行行就需要加入一些滤波了。
不过你的信号有1mv,也不算小了,做好以上几点应该没问题了。我曾经做过-120dBm的信号放大,只要注意了也问题不大。

网友C:
楼上的建议很好,还有就是运放的噪声系数、PSRR\CMRR等参数也是要考虑的,采用高PSRR、低输出噪声的LDO供电更是可以省不少心,比如SGM2019,PSRR为68dB(@1KHz),输出噪声为30uV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