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性负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1-20):
可以看出,测量R1上的电压波形,确实是和电流波形一样的
但是,电流波形,为什么不是滞后电源45°呢?
难道是我的理解出错了?

网友A:
;P滞后电源45°?你是指流过R1的电流相比R1两端的电压滞后45°?还是电流比电源电压,也就是上面绿色的不是比黄色的超前45°么?知道什么是相量么?不知道相量总学过向量吧,画坐标轴上一目了然
PS:LZ欧姆定律还没掌握啊

楼主:
;P滞后电源45°?你是指流过R1的电流相比R1两端的电压滞后45°?但是电流比电源电压,也就是上面绿色的不是比黄色的超前45°么?知道什么是相量么?不知道相量总学过向量吧,画坐标轴上一目了然
PS:LZ欧姆定律还没 ...
引用 网友A:

大侠教训的是
我就是看不出来那个“绿色的不是比黄色的超前45°么?”
我总是感觉,是绿色的不是比黄色的滞后45°

楼主:
电压V是正弦波,表达成余弦的话,不是-90°吗?

网友A:
电流不就是V1/2(1-j)嘛?所以上下同乘1+j,得到V1(1+j)/4,反映在坐标轴上就是这样

而你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出绿色相位是90°时,是在2ms处,而黄色的相位到90°是在4ms处,差一格,而半个周期约为4格,这就可以看出绿色比黄色超前45°。而蓝色的比黄色的还要差一格。
蓝色的是电容两端的电压,绿色的是流过电容的电流,电容伏安特性为i=sCu,当i、u为正弦信号,电路稳定后,s=jw,i=j|Xc|u。只要记住乘以一个j,就表示相位增加90°,显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比电压相位超前90°(前提是信号是正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