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搞MSP430单片机的,帮忙看个ADC初始化

楼主(2011-01-20):
void initADC(void)
{

     ADC12CTL0 &= ~ENC;//stop a/d
     ADC12CTL0 = ADC12ON + MSH;
     ADC12CTL0 = SHT0_8;
     ADC12CTL1 = SHP + CONSEQ_3;
     ADC12MCTL0 =  INCH_0;
     ADC12MCTL1 =  INCH_1;
     ADC12MCTL2 =  INCH_2 + EOS;

//      ADC12IE = 0x0000;

     Delay(5); //5ms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start conversion

     Delay(5);

}

testBatVal = (ADvalue*3.3/4095)*12;  //测量12V电压

以上为初始化程序,想实现的功能如下:ADC一直处于采样状态,外部参考源,3.3v,我在TIMER_A里每隔一段时间去读ADC12MEM1里的值。现在发现根据换算后值电压测得不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看看上面的初始化程序有没有问题?
芯片我也换过了,还是不对。

网友A:
ADC12CTL0 = ADC12ON + MSH;
     ADC12CTL0 = SHT0_8;
下面这句会把上面一句冲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写成 ADC12CTL0 |= SHT0_8; 试试

网友B:
先把模块看懂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