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波变换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正弦波,现在采用的办法是用8.192M晶振经过CD74HCT4060分频产生一个16K的方波,用示波器测量频率很稳定 为16.00KHz,然后经过MAX297(8阶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后产生一个16K的正弦波,但是问题出现了,正弦是出来了,但是频率不能稳定在16.00K,而是总有+-0.3K的变化,就是说小数点的后两位总是在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各位大侠指点啊~多谢了~~~

网友A:
滤波后的信号并不是纯正的正弦波,还有其它的频率成分。
想要高精度,还是使用DDS芯片吧。

网友B:
用PLL+VCO也许信价比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之前没接触过DDS,刚才看了下AD公司的,都挺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PLL+VCO具体是指什么,之前没有弄过这类东西...

网友C:
方波含有1,3,5,7.。。。。奇次倍频,如要3次以上小于基频的0.1%,

需要高阶低通。

直接CPLD+D/A数字发生 更好, 但高精度时,频率做不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用单片机+DDS芯片产生的正弦波稳定吗,尤其是频率和相位,我现在要做的这个要求用一个高精度的正弦波去驱动LED。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DDS产生的正弦是基于数字式的,最后出来的波形会不会有阶梯状的失真啊,DDS都挺贵的 看了一下就AD9834还可以接受,但是它的DA是10位的,那个相位累加器也只有28位,输出的波形能圆滑吗?

网友D:
高精度正弦波确实应该用VCO(压控振荡器)+DLL(锁相环)的方式实现,用DDS(频率合成器)也行,然后加低通,但问题是驱动LED是没有必要用高精度正弦波的,楼主的应用是什么?

网友E:
晶振经过CD74HCT4060分频产生一个16K的方波,...方波频率在跳动

1/看得头发晕.是晶振在跳动,还是4060分频在跳动,还是测频不准,显示在跳动.:lol
2/正常设计情况下,那个16kHz信号的频率稳定度,比晶振还高"分频倍"
3/所以不准只能是电路设计调试问题,或那个频率计测量输入幅度不对引起.

你这种方案是经典的好方案,而且通过带通滤波正弦失真可以做到很小.前提是各个电路都正常工作了.
至于用DDS,PLL,在这里是"把金子当作黄铜用了".简单的电路搞得复杂化了.

网友E:
4060的成本只能最便宜DDS的1/50. 上PLL更加如此.

网友E:
咳,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网友E:
然后经过MAX297(8阶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
看看这个有源集成滤波器是否在正常工作. 信号幅度是否在频率计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F:
我觉得滤波器不应该影响频率的稳定度的,按大家说的,你的波形有谐波不干净,但是方波的谐波更多,但是方波稳定,所以正弦波不该不稳定。楼主你最好拿个频率计去测量,不要用示波器去衡量这个频率稳定度,我怀疑是示波器触发机理的问题。

网友F:
我刚用DDS的信号源做了个实验,测16K的方波很稳,但是测正弦波就出现你的那种跳动情况。改用计数器测量则两种信号稳定度是一样的,没有那种跳动情况发生。
示波器只是看看波形,但是对于各种电参数的精确测量都是有专门的测试仪器,并不是一台示波器就什么都能胜任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要做的这个东西原理大概是这样的:用一个高精度的正弦去驱动LED,打在被测物质上,然后激发出另一种光,也是同频率的但是相位会根据物质成分变化,这个波形被接受后与之前的正弦都再次处理变成方波,最后异或,算出脉冲宽度,所以如果频率和相位不稳定,异或后的方波根本出不来(高速的左右晃动,没法检测),选DDS也是没办法,还有8阶的滤波器价钱也不便宜,如果DDS确实能让正弦频率稳定也可以采用。

网友D:
楼主的思路错了,这样的应用根本不需要什么高精度的正弦波,LED的发光强度都不是线性的,而且存在很大的离散性,甚至和温度相关,关键在接收的处理,发射用稳定的方波激励就可以了,然后通过比较沿的变化量来得到最终结果,你的思路单是LED的非线性和接收处理电路的误差就会导致问题,在接收侧下功夫吧。

网友E:
按LZ的意思,
应该用半导体激光器.
还有测相位不需要用正弦波,方波或者脉冲波都可以.

网友G:
即使LED发光线性,测量相位延迟也应该用锯齿波更准确。

网友E:
一般地说,经过被测物体产生的相位延迟,与空气下相位延迟,它们之间相差不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正的难点是测量已经过整形后的二个脉冲间相位差.
16kHz低频下一般能做到0.1度分辨

网友E:
测量相位差,可以既用纯模拟的鉴相器来测,也可以用经整形成脉冲后用数字电路方式来测.
宽频下用数字电路来完成.

网友E:
数字方式的测量原理:
一路脉冲上升沿打开计数器A,关闭计数器B,另外一路脉冲上升沿打开计数器B,关闭计数器A. 然后就是基本的数**算了.
提高精度的关键有二:
1/是二个输入通道延时必须尽量一致,而且脉冲经过它后,上升沿斜变小.
2/提高计数脉冲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其实我也想用方波驱动,多省事,但是这个必须用正弦,和被测物质有关,属于化学方面的我也不懂,负责的人告诉我这样,我只能用正弦了...接收端的问题我是想用两路LED,都用同一个正弦波分时驱动,蓝色的打到被测物上接收光相位有变化,红色的打到被测物上接收光相位没变化,最后做差值减掉电路上的影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正弦的微弱相位区分非常难,受电路参数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被测物对光强敏感,不如改用PWM,通过占空比来调节光强,鉴相的同步问题很好解决,不过楼主最好弄清楚被测物的光敏特性,这样设计才有针对性,你清楚的描述了光敏特性,别人也才能真正能帮上你。

网友E:
LZ能否把需要做的项目物理含义/过程,简单地说一下.
现在你说的东西,有点雾里看花.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从总体设计上优化电路结构,没有办法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相位和光强都敏感,但是有个问题,用光照被测物后,激发出的光会随着物质的消耗逐渐减弱,而物质的消耗是由于光照引起的,所以光强检测不行,物质消耗的过程中相位不变,相位的变化只取决于物质成分,所以要用相位检测,但相位变化最大只有有6°,确实不好检测...像你说的正弦的相位区分很难,所以想变成方波后再检测,不知变换过程中会不会使相位不稳...唉...麻烦了...

网友D:
问题就在变换的过程中出现,包括LED的电光转换、光电管的光电转换、波形转换等所有过程,我说的并非检测光强,而是模拟正弦的过程,正弦的过程伴随着光强的变化,但首先感觉你并未真正理解被测物的特性,至少你没有交待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毕竟也不是真正的连续渐变,不过还是谢谢你了,我试试吧~

网友H:
用方波滤波产生正弦波,I服了U,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