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版主)IAR怎么导入目标程序进行下载

楼主(2011-01-20):
产品做得差不多了,正在写工艺文件。平时用IAR建个工程,然后对430进行编程。
现在写文件,不知道怎么写说明,能够让工人自己直接下载目标程序到430。
有没有做过的,帮一下忙,说一下怎么弄,谢谢

网友A:
你在什么部门?

网友A:
源文件属于设计说明文件
目标文件属于生产或者测试文件

楼主:
我想问:在IAR软件中怎么操作,直接把目标程序下载到430里,不使用源文件。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资料,你下载一个iar入门教程

楼主:
iar入门教程,早就下载过了,没有找到相关内容,都是写程序调试的

网友B:
有好几个IAR的教程呢,你换个别的!我记得以前下载过一个里面有说过,你搜搜吧!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先生成.hex文件,再用IAR把.hex文件download到片子里

楼主:
楼上,我就是想这么做,但是IAR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也许是我没找到。
.hex文件能生成,不知道怎么导入

网友D(2011-03-15):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把源文件都封装成库,再下载,别人是看不到源文件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请参考  关于MSP430调试工段工人下载程序的方法 的帖子

网友F:
恩,对,我记得论坛里有个相关的帖子

网友G:
干嘛非得用430烧写,你用一个wiggler 下载器,用HJTAG下载程序,那个操作相当简单的

网友G:
或者用jlink

网友H:
生成bin文件,用jlink下载下去

网友I(2011-05-23):
你现在用哪个?

FET-Pro430-Lite,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网友J:
直接生成TXT 用FET下载不就行了?

网友J:
Project -> Option -> Linker -> Ouput -> Format -> Other
msp430-txt 生成 txt 文件, Zax-i 生成 hex 文件

网友F:
workspace里面吧debug改成release,生产txt文件

网友K:
生成hex文件,用jlink下载就ok了啊

网友L:
网上貌似有教程,可以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