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20):
满大街都是,不知道你要找什么资料,上拉个电阻,传个电容就用了,还要什么资料?

网友B:
常见就两种,3引脚的和2引脚的,区别是3引脚的电源端是独立的,与外壳相连的是地,常见的接线方法:

也可以将3线的当成2线的来用,将场效应管的D或S接地,这时3线的就是2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