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三相电机控制?

楼主(2011-01-2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用接触器控制,用2个接触器切换输出可实现正反转。

网友B:
电机控制有很深的理论和技术, 楼主到底要实现什么样性能的控制呢?
除了楼上的控制方法外, 还有各种调速控制方法.

网友C:
如果只是正反转控制问题,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随便找个维修电工都会知道的。
电机控制还包括很多方面,如调速问题、定位问题等,因此你需要先了解你的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再去寻找解决方法,而不是这样提出一个泛泛的话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E(2011-03-07):
tmc332_datasheet.pdf (614.28 KB) 三相电机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