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81有没有3.3V供电版的? 和MAX7456都是5V供电。。麻烦啊

楼主(2011-01-20):
这么老的芯片,有没有可靠点的分立电路?可以分立出帧和行同步的?

网友A:
1881没有3V的

网友B(2013-08-08):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MAX7456不是打包了lm1881的功能了么?

网友C:
运放很多多事宽电压的

网友B:
用MAX7456的朋友都知道,MAX7456温度比较高,都担心温度高而损坏芯片,影响到自己产品的质量。这个是芯片设计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好了,国产的DP7456能解决这个问题。进口MAX7456电流在110mA,国产DP7456的电流是95mA。温度会低一些。虽然国产的7456温度会低一些但是还是感觉有点热,那么这个问题真能彻底解决吗?经过我们设计改版后。芯片的温度最终控制在39C。然后在-40C测试了24H在+85C测试了24H.测试中依然稳定。包括在低温下冷启,高温下断电再启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