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请教:

楼主(2011-01-20):
请问香水城,我只要以下功能和特性,选哪个芯片好:
1.STM32,
2.带CAN2.0B
3.带USB全速从机接口.
4.带JTAG接口,
5.LQFP封装.
6.引脚越少越好
7.价格最便宜
8.很好买到
谢谢!

网友A:
请你在这个帖子中(STM32和STM8各系列选型表(截止2010年7月))下载STM32选型手册,增强型系列和互联型系列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果CAN和USB不同时使用可以选用增强型系列,如果需要同时使用CAN和USB,则选择互联型系列;除了36脚不是LQFP封装,其它都是LQFP封装。

网友B:
楼主先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C:
看楼主的具体需求

楼主:
我选了STM32F103C4T6,不知这个能买到不?

网友D:
我选了STM32F103C4T6,不知这个能买到不?
引用 楼主:

散件行情可以参考淘宝,批量可以咨询代理商。

另外STM32F103C4T6跟 STM32F103C6T6是完全兼容的,如果STM32F103C4T6不好买,也可以买STM32F103C6T6。

网友E:
我感觉,太便宜的,零售一般不好买,不过好在STM32的管脚兼容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