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机 能接两项电吗?

楼主(2011-01-20):
我这是三项电机      两项(220v)变频器       调试的时候可以用两相(220V)的电吗?

楼主:
谢谢各位好朋友相助啊

网友A:
三相电机要接三根线,额定电压可以是220的.
变频器输入可解两相220

网友B:
三相缺一相,那就是单相380V,需要改接线,一相串电感,一相串电容,不过出力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