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1-20):
(无正文)

网友A:
上图是王道,不然怎么分析啊

网友B:
抗干扰设计不良,注意对触点进行消火花处理,电源回路的去耦也很重要,数据线、复位端的阻抗也不能太大。

网友C:
数据右循环移位了啊,软件上有移位的操作吗?

楼主:
谢谢各位!这种现象还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显示乱码的,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接触器的触点在大电流时突然断开造成的,我现在最苦恼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改。
“注意对触点进行消火花处理” 接触器的触点,通的是几十安的电流,如何去对触点消火花呢?
“电源回路的去耦也很重要”   电源到每个IC的VCC处我都加了104电容了,不知道再还要怎么去处理了。
“数据线、复位端的阻抗也不能太大”  数据线我用的是4.7K的上拉电阻,复位用的是10K电阻加10uF 电容。

楼主:
我这个贴貌似放在技术交流版好点吧,请版主帮忙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