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选用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各位,小弟问一下,大家在选择放大器的时候,一般会看放大器规格的哪些参数啊?

网友A:
器件资料里面每个参数都会影响设计,都需要考虑。
你先哪一个运放的datasheet,看electrical characters,看这些指标哪一些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
然后你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B:
在运放上细分了很多类,就是为了突出某几项指标,比如圣邦微电子的超低功耗运放,每通道运放的耗电都在1uA以下,低功耗运放每通道的耗电在几个uA到几十个uA,低噪声运放,突出的是噪声密度参数,高速运放,突出的是带宽和SR,高精度运放,突出的是输入失调电压和温度漂移系数,把圣邦微电子的产品目录贴上来,供楼主做对比吧: